激光二极管参数如何选定

楼主(2022-05-25):
    有设计过激光二极管驱动的老哥吗,求看下这个数据手册的图,我不明白的有几个点:1.有个正向导通电压跟工作电压,那我该给这个激光二极管哪个电压?   2.电流该限制在多少,是超过阈值电流就行还是一定要达到它那个Iop呢?   3.激光的功率跟距离,假设我需要能照到1千米那需要多大功率嘞?

    ML101J25(658nm).pdf

网友A:
    某些类型的激光二极管,较高的光束质量通常伴随较低的输出功率。

我们将适合应用的参数做出标记(以构建激光干涉仪为例)。对于波长公差,没有任何限制。因此权重为零。对于线宽,计算范围在10至100MHz之间,因此稳定脊形波导列中的<50MHz听起来是合理的。由于这是一个关键参数,因此权重为2。

我们用同样的方式处理其他参数。在最后一行中,我们将所有标记相乘后乘以权重。事实证明,“单频激光器/稳定脊波导激光器”列的权重最高为9。因此,这是我们要寻找的激光二极管类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某些类型的激光二极管,较高的光束质量通常伴随较低的输出功率。

    我们将适合应用的参数做出标记(以构建 ...

啊 大兄弟  你这是在氵贴吧

网友B(2023-02-23):
    目前正在接触激光二极管,1、工作电压  2、一定要超过阈值电流否则没有激光输出   3、功率这个不要超过Po值范围,有一个Po和Iop的图仔细看一下和温度有很大关系,至于功率和距离的关系目前还么接触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前正在接触激光二极管,1、工作电压  2、一定要超过阈值电流否则没有激光输出   3、功率这个不要超过Po值 ...

激光的功率好像不是等于IxU,涉及到焦耳啥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激光的功率好像不是等于IxU,涉及到焦耳啥的

    是的激光的功率P0,不是手册中的U*I,而是用光功率计实测得出的,而且激光二极管需要恒流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