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与热电阻有什么区别?

楼主(2022-05-25):
热电偶与热电阻有什么区别?

网友:
    应用温度范围不同
热电阻一般用于300度以下,热电偶一般用于300度以上

网友:
    热电阻一般为纯的金属电阻丝制成,热电偶一般为两根不同材质的合金制成

网友:
    热电偶需要专用的两线制补偿导线引出信号,热电阻一般是三根铜导线即可

网友:
    热电阻是电阻值与测量温度对应,热电偶是毫伏级信号与测量温度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