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里面自动赋材料的macros怎么使用

楼主(2022-05-25):
    如题:求助论坛大神牛人,请教一下CST如何使用macros去快速赋材料

网友:
    这个应该要额外写个宏吧
    针对特定的结构根据命名进行识别,然后赋材料
至于CST有没有自带就不清楚了

网友:
    可以用VBA实现,每一种材料可以通过with end方法定义,你可以先定义一种材料,然后在history xx(具体我忘记里,里面记录这所有操作历史),点进生成材料的操作就可以看到cst是怎么用VBA生成材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