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 双向总线缓冲器仿真出现蓝线

楼主(2022-05-25):
    原代码如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bio_buffer IS
PORT(a,b:INOUT STD_LOGIC;
     en,dr :IN STD_LOGIC
     );
    END ENTITY;
    ARCHITECTURE behaver OF bio_buffer IS
SIGNAL aout: STD_LOGIC;
SIGNAL bout: STD_LOGIC;
    BEGIN
ROCESS(a,dr,en)
      BEGIN
    IF((en='0')AND(dr='1')) THEN bout<=a;
     ELSE bout<='Z';
     END IF;
     b<=bout;
        END PROCESS;
      PROCESS(b,dr,en)
EGIN
    IF((en='0')AND(dr='0'))THEN aout<=b;
     ELSE aout<='Z';
         END IF;
         a<=aout;
      END PROCESS;
 END ARCHITECTURE;
      仿真结果如下:
      可以看到在输入信号a改变后,用以接手输入信号值的bout赋值正确,同时也有写b<=bout这条语句,为什么b信号始终为高阻状态,求大神解答。

网友:
    不够什么HDL语言,都是在描述“电路”,只要你烧到芯片中,不管你是不是使用它,这个电路都在工作。你的问题都是出在这上面。包括你上次的问题。

网友:
    在对INOUT端口进行仿真时,应初始化为‘Z’,同时在对该类型端口赋值操作后,应使其立即恢复到‘Z’状态,否则会影响总线上数据的读取(内部数据写总下,代码赋值也相当于写总线,相当于对同一信号赋两个不同的值,会出现不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