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的射频与天线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2-05-25):
    只知道天线是射频更外围的部件,请教射频与天线具体有何不同。

网友:
    射频和天线完全是两个概念,没可比性,射频一般来说指的是微波传播频段,天线则是一种器件,举个类似例子,就好像油漆和汽车的关系

网友:
    最准确的答案我觉得是:调制后的高频信号在电路上传的那部分是射频,从电路中发射到空气中的接口那里,就是天线。

网友:
    应该就好像是速度和汽车的关系,可以是慢速快速以及超音速,体现这些速度的可以是汽车,子弹,火箭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