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用hspice仿真一个放大电路,想在输入加入一个正弦信号输出放大的正弦信号,网表已...

楼主(2022-05-25):
写好了输入语句Vi n1 n2 SIN(0 2V 10MEG 0 0),网标后面输出控制要不要写什么语句才能让这个正弦信号通过电路,因为我仿真后输出没有放大,正弦信号的图形只是上移,觉得信号好像没有通过放大电路的作用。

网友:
这种情况可能你的放大器本身就是单位增益了吧

网友:
建议你给个把摆幅减小点,或者直接给直流检测是否有放大,如果没有那你仿真没有错误,是电路没有设计好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