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中说的那个嵌入式 系统 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2-05-25):
单片机中说的那个嵌入式 系统 是什么意思?

网友:
单片机是一种把cpu、ram、rom、外设资源集成在一块芯片上的芯片,有点像一个超微型的电脑主机,只是慢了很多~高级单片机是一些运算能力外事资源强大的单片机,如arm系列(做手机和平板电脑有些不集成内存只能算“单板机)、dsp系列(著名的工控芯片)、fpea(模拟数字电路的)~嵌入式系统可以说就是用软件下载到芯片里用来控制,操纵外设设备,具备裁切和扩展能力的计算机系统~计算机软件开发

网友:
嵌入式系统本身是一个相对模糊的定义。目前嵌入式系统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中的每个角落,工业、服务业、消费电子……,而恰恰由于这种范围的扩大,使得“嵌入式系统”更加难于明确定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