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IC与FPGA以及CPLD有什么不同?

楼主(2022-05-25):
ASIC与FPGA以及cpld有什么不同?

网友:
FPGA现场可编程逻辑门阵列,CPLD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ASIC专用集成电路

网友:
    FPGA主要用于控制用,编程时必须仔细分析相关时序问题,晶振频率高,一般几十M左右;而CPLD频率相对FPGA低,对时序要求也没那么高,简单的讲,就是两者的内部结构不同。而ASIC是你用FPGA或CPLD实现了某个特定的功能之后,根据你的程序的布局布线,再经过流片而成的一个集成电路,只能实现一种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