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llegro PCB和原理图的实时更新

楼主(2022-05-25):
在画PCB中(差不多已经布局好),在allegro PCB里删除了几个多余的电容,然后在原理图里删除了,但是重新生成网表导入网表出现了错误。我的PCB已经布局好了,我想PCB布局好的器件位置不变,而只是标号发生变化。我用的版本是cadence 16.6 导入更新的网表出现错误:
ERROR: "Retain electrical constrainton net" (retain_cns_on_net) mismatch between schematic (YES) and design(NO). Schematic must agree with design.
#1 ERROR(SPMHNI-175): Netrev error detected.
#2 Run stopped because errors were detected
怎么能够实现allegro PCB和原理图的实时更新

网友:
你删除了元件,不可以再进行重新编号,重新编号的话,各个元件是无法定位的,有的原件的编号都改变了,所以肯定会出错的,所以你要么就重新画过PCB,要么就用原图,删掉元件不重新编号,这样才可以导入更新的

网友:
只要是从原理图导入最新的netlist就是实时的啊。 你是重新rename之后,再回标到原理图里面去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板子上你删了什么,就在原理图里面删对应的器件,没必要重新导位号啊。就像排队一样,中间走了几个人,对应关系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