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怎么做到可以把pin放在内部的?

楼主(2022-05-25):
我咋搞都放不了,查看了它的属性和其它的并无异别,我一旦去移动到它,它就跑到框外了就再也放不进去了

网友A:
    这都可以,能连上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可以,能连上线吗

当然可以,正常得很,是很正规的pin,我就纳闷他如何放进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線接不進去你學他做什麼??
某版本先設電源隱藏PIN,再畫外框. 再EDIT PIN 資訊改pin數字和資料.
    不用滑鼠 ...

    听起来挺难的,那就算了吧,

网友(2022-07-25):
    好厉害,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