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铜皮未知报错

楼主(2022-05-26):
    请教一下,这个是啥问题呀,上面显示的位置坐标在画布外面,不是画图区域。吧BOTTOM层的所有铜皮都删除了,还有这个问题。在网上找了方法,吧.brd文件夹除.brd文件都删除了也不好使。求指点,这种情况怎么办呀

网友:
    out of date 表示未生效,不是在板外。部分是因为两个shape重合冲突了。
关闭所有层,只打开Boundry/Bottom层,定位到该点,应该就能看到未生效的shape轮廓了。

下一步可以删除这个shape,或者提高该shape优先级,或者扩大该shape区域并缩小其他shape区域,使其生效。

网友:
    这个看不到的铜皮应该是bound,只打开bot层的bound就看到了,然后删掉就行了

网友:
    楼上正解打开bot层的bound就看到了,然后删掉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Datebase Check了两次,然后Update DRC之后,这个错误就消失了,不知道是不是软件的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