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让C语言void main()里的程序同步进行?

楼主(2022-05-26):
    代码如下,这是一个光立方的程序。第一层亮了有短暂的延迟第二层才亮,然后到第三次第四层,有没有什么办法让四层同时亮。

单片机源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H_CP1 = P1^0;                          //第一层引脚
sbit DS1 = P1^1;
sbit ST_CP1 = P1^2;

    sbit SH_CP2 = P1^3;
sbit DS2 = P1^4;
sbit ST_CP2 = P1^5;

sbit SH_CP3 = P1^6;                          //第二层引脚
sbit DS3 = P1^7;
    sbit ST_CP3 = P2^0;

    sbit SH_CP4 = P2^1;
    sbit DS4 = P2^2;
    sbit ST_CP4 = P2^3;

sbit SH_CP5 = P2^4;                          //第三层引脚
    sbit DS5 = P2^5;
    sbit ST_CP5 = P2^6;

sbit SH_CP6 = P2^7;
sbit DS6 = P3^0;
sbit ST_CP6 = P3^1;

sbit SH_CP7 = P3^2;                          //第四层引脚
sbit DS7 = P3^3;
    sbit ST_CP7 = P3^4;

sbit SH_CP8 = P3^5;
sbit DS8 = P3^6;
    sbit ST_CP8 = P3^7;

    uchar a1[] = {0x60,0x60,0x60,0x60,0x60,0x60,0x60,0xff,};   //十六进制转二
    uchar a2[] = {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06,0xff,};
    uchar b1[] = {0xf6,0xf6,0xf6,0xf6,0xf6,0xf6,0xf6,0xff,};
    uchar b2[] = {0x6f,0x6f,0x6f,0x6f,0x6f,0x6f,0x6f,0xff,};

void delay (uint x)
    {
while(x--);
    }
void in595(uchar temp)
{
uchar i;
for(i = 0;i < 8;i ++)
    {
temp <<= 1;

    DS1 = CY;                  //第一层
DS2 = CY;
    SH_CP1 = 0;
    SH_CP2 = 0;
SH_CP1 = 1;
SH_CP2 = 1;
DS3 = CY;                  //第二层
DS4 = CY;
SH_CP3 = 0;
SH_CP4 = 0;
SH_CP3 = 1;
    SH_CP4 = 1;
    DS5 = CY;                  //第三层
DS6 = CY;
    SH_CP5 = 0;
SH_CP6 = 0;
SH_CP5 = 1;
    SH_CP6 = 1;
DS7 = CY;                  //第四层
DS8 = CY;
    SH_CP7 = 0;
SH_CP8 = 0;
SH_CP7 = 1;
    SH_CP8 = 1;
    }
}
void out595()
    {
ST_CP1 = 0;                                //第一层
ST_CP1 = 1;
    ST_CP2 = 0;
ST_CP2 = 1;
    ST_CP3 = 0;                                 //第二层
    ST_CP3 = 1;
ST_CP4 = 0;
    ST_CP4 = 1;
ST_CP5 = 0;                                 //第三层
ST_CP5 = 1;
    ST_CP6 = 0;
ST_CP6 = 1;
ST_CP7 = 0;                                 //第四层
    ST_CP7 = 1;
ST_CP8 = 0;
ST_CP8 = 1;
}

void main ()
{
    uchar i;
    while(1)
    {
for(i = 0;i < 8;i ++)

    in595(~a1[ i]);                                                            //第一层前8个灯
    ST_CP1 = 0;
    ST_CP1 = 1;
    in595(~a2[ i]);                                                      //第一层后8个灯
ST_CP2 = 0;
ST_CP2 = 1;
in595(~b1[ i]);                                                          //第二层前8个灯
ST_CP3 = 0;
ST_CP3 = 1;
in595(~b2[ i]);                                                     //第二层后8个灯
ST_CP4 = 0;
    ST_CP4 = 1;
in595(~b1[ i]);                                                          //第三层前8个灯
    ST_CP5 = 0;
    ST_CP5 = 1;
    in595(~b2[ i]);                                                     //第三层后8个灯
    ST_CP6 = 0;
    ST_CP6 = 1;
in595(~a1[ i]);                                                            //第四层前8个灯
ST_CP7 = 0;
ST_CP7 = 1;
    in595(~a2[ i]);                                                      //第四层后8个灯
ST_CP8 = 0;
ST_CP8 = 1;
}
}
}

网友:
    就没有任务程序同步进行的概念    只是一个任务完成后执行另一个任务罢了
    最多就是可以使用实时操作系统    任务程序可以打断保存现场运行其他任务后再恢复这个任务    表面上看是在同时运行    其实是任务分时和中断运行罢了

网友:
    有一种叫做实时多任务操作系统的。叫RTX51。256K内存,8K存储的89C52就能运行。可以研究一下。
也可以不用搞得那么复杂,一般的开发板带的程序都是多功能同时工作的。数码管,1602,12864OLED,超声波,时钟,按键,流水灯,8*8点阵。都是同时运行的。也没用实时系统。也运行得很好。
    C语言真是太强大了。

网友:
    没有哪个单片机能“同时”进行多项任务!都是分时进行的。
    看上去又亮灯、又显示的,基本上都是“锁存”和“扫描”或“轮询”。

网友:
    单片机是一种很原始的系统,又没有多个cpu核心。只能用中断,伪装成同时进行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