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中等相位面怎么查看啊?

楼主(2022-05-26):
在CST中,2D/3D结果中计算出电场和磁场,想看看电场或是磁场的等相位面,找了好久都找不到,不知道该怎么看等相位面,还请高手指教!! |6 F) p4 E8 N

网友:
    在导航树1D,右击S Paratmeter,有一个plot view,点击phase就可以了

网友:
    右击S Paratmeter——plot view——phas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