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09在绘制元器件封装库时如何画任意直线?

楼主(2022-05-26):
    altium Designer 09在绘制元器件封装库时如何画任意直线,我按Shift+空格键切换时任意两点之间的直线变成了135°有角度的直线,如何让任意两点之间的线段成直线,不要有角度。

网友:
    继续按Shift+空格键切换就可以了,Shift+空格键可以切换好几种方式的。 你在PCB界面下按O,T,看看图片所示一栏是否被选中了。

网友:
    拉线时按Shift+空格键在多种不同的走线方式间切换。其中AnyAngle就是不限角度的直线连线方式。

网友:
    只要是不在同一水平线上的两点画线都是有角度的,直角或者45或者135,你可以先画个直角的线,然后用鼠标左键单击一下线,在直角的拐点处用鼠标拖动就可以调整成直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