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通9V电压时为什么会发热?

楼主(2022-05-26):
    三极管通9V电压时为什么会发热?5 V. ?& M8 m! G4 t

网友:
    三极管的耗散功率不够:继电器电流一般在50mA,三极管集电极电流要大于50mA,要有余量。三极管耗散功率不足时三极管将会发热严重。

网友:
    三极管的工作状态没有完全进入开关状态,截止和饱和的转换不够彻底,很可能还处于放大 状态。这时三极管的耗散功率很大,会严重发热。

网友:
    可能是耗散功率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