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V电压输出采样

楼主(2022-05-26):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直流输出有600V,输出与控制板完全隔离,现在我想通过电阻分压的方式对其进行采样。分别对输出+和输出-作分压采样。但是因为输出地相对板子地是悬浮的,所以分压电路设计上难把握。请问板上大声有没有有经验的或有想法的不吝赐教。另外问一下有没有用过隔离式直流电压采样器件的吗?

网友:
对于电压采样,当然也包括对浪涌的采样,否则如何使电压稳定?至于采样,没有比电阻更线性的元器件了,这里根本不需要什么”抗浪涌电阻“,对电阻的要求也没必要去选择高精度电阻,把可调电阻设计进去就可以达到高精度稳压了。所以,电阻分压采样是最佳选择,再配以线性光耦完全可以做到隔离。

网友:
楼主可以找找“线性模拟量光耦”,网上有很多模拟量隔离测量电路,都可以参考。

网友:
直接用电阻分压。

网友:
浪涌的问题可以看看TVS管,并在电阻两端,或者用压敏电阻。

网友:
线性光耦是一种方案,但是精度不高,还有就是隔离运放,纳芯微好像有。还有一种就是AD在高压侧,然后AD通信脚数字隔离,这样就是成本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