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高速无线数据传输芯片或模块,求推荐

楼主(2022-05-26):
传输速率在1Mbps~10Mbps,链路最好不是WIFi。准备安装在无人机上,做图像传输。

网友:
可以用zigbee模块,距离长,而且点对点连接,速度很快。

网友:
去淘宝查zigbee模块,去看看有没有适合你的,要适合你条件的才可以。

网友:
可以去问一下生产无线模块的厂商,提供OEM项目服务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