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雷达干扰与抗干扰技术

楼主(2022-05-26):
近年来,由于电子对抗技术的不断进步,干扰与抗干扰之间的斗争亦日趋激烈。面对日益复杂的电子干扰环境,雷达必须提高其抗干扰能力,才能在现代战争中生存,然后才能发挥其正常效能,为战局带来积极影响。

一、雷达干扰技术
1、对雷达实施干扰的目的和方法
雷达干扰的目的是使敌方雷达无法获得探测、跟踪、定位及识别目标的信息,或使有用的信息淹没在许多假目标中,以致无法提取真正的信息。
根据雷达工作原理,雷达是通过辐射电磁波在空间传播至目标,由目标散射回波被雷达接收实现探测目标。因此对雷达实施干扰可以从传播空间和目标这两处着手。具体来说就是辐射干扰信号,反射雷达信号,吸收雷达信号三个方面。
为了实现对雷达实现有效的干扰,一般需要满足下面几个条件。空间上,干扰方向必须对准雷达,使得雷达能够接收到干扰信号。频域上,干扰频率必须覆盖雷达工作频率或者和雷达工作频点相同。能量上,干扰的能量必须足够大,使得雷达接收机接收的能量大于其最小可接收功率(灵敏度)。极化方式上,干扰电磁波的极化方式应当和雷达接收天线的极化方式尽量接近,使得极化损失最小。信号形式上,干扰的信号形式应当能够对雷达接收机实施有效干扰,增加其信号处理的难度。

2、雷达干扰分类
雷达面临的复杂电子干扰可分为有意干扰和无意干扰两大类,这两者又分别包括有源和无源干扰,具体如下图所示。

二、雷达抗干扰技术
    雷达抗干扰的主要目标是在与敌方电子干扰对抗中保证己方雷达任务的顺利完成。雷达抗干扰措施可分为两大类:(1)技术抗干扰措施;(2)战术抗干扰措施。技术抗干扰措施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使干扰不进入或少进入雷达接收机中;另一类是当干扰进入接收机后,利用目标回波和干扰的各自特性,从干扰背景中提取目标信息。这些技术措施都用于雷达的主要分系统如天线、发射机、接收机、信号处理机中。
1、与天线有关的抗干扰技术
雷达通过天线发射和接收目标信号,但同时可能接收到干扰信号,可以通过在天线上采取某些措施尽量减少干扰信号进入接收机。如提高天线增益,可提高雷达接收信号的信干比;控制天线波束的覆盖与扫描区域可以减少雷达照射干扰机;采用窄波束天线不仅可以获得高的天线增益,还能增大雷达的自卫距离、提高能量密度,还可以减少地面反射的影响,减小多径的误差,提高跟踪精度;采用低旁瓣天线可以将干扰限制在主瓣区间,还可以测定干扰机的角度信息,并能利用多站交叉定位技术,测得干扰机的距离信息;为了消除从旁瓣进入的干扰,还可以采取旁瓣消隐和旁瓣对消技术;当采用阵列接收天线时,可通过调整各个阵列单元信号的幅度与相位,在多个干扰方向上构成天线波瓣的零点,从而减少接收干扰信号的强度。
从电波与天线理论可知:接收天线能很好地接收与其极化方式相同的电磁能量,若极化方式不同,则会引起很大衰减。因此在设计天线时,采用变极化技术,使极化形式和目标信号匹配而与干扰信号失配,就能减少对干扰信号的接收。另外还可采用旋转极化对消、视频极化对消技术等。

2、与发射机有关的抗干扰技术
对付噪声干扰的最直接办法是增大雷达发射机功率,结合高增益天线可以使雷达获得更大的探测距离,但该方法对箔条、诱饵、转发器和欺骗式应答干扰等无效。对此,更有效的方法是使用复杂的、变化的、不同的发射信号。根据方法的不同可分为跳频法、频率分集或宽瞬时带宽信号。
如果频率能在较宽的范围内随机跳变,使雷达不断跳到不受干扰的频率上工作,它的抗干扰能力就能得到增强。常用的方法有固定跳频和频率捷变,由于频率捷变信号的跳频速度很快(可达微秒数量级),因此它能使瞄准式杂波干扰机很难截获或跟踪雷达。对于阻塞式干扰机,由于很难以足够的功率覆盖整个雷达的跳频带宽,干扰效果有限。在雷达发射机平均功率相同的条件下,宽带频率捷变雷达是目前抗杂波干扰的较好体制。另外,开辟新频段,让雷达工作于更低或更高的频段上,散布范围尽量大;还可以使雷达突然在敌干扰频段的空隙中工作,使敌方不易干扰。

3、与接收机有关的抗干扰技术
当雷达遭遇强大干扰时,强干扰信号与目标回波信号一同进入雷达接收机,使其超出正常的动态范围,工作状态进入饱和状态,这称为过载现象。一旦接收机出现过载,雷达就处于盲视状态,失去监视目标的作用,所有的反干扰措施也都失去意义。因此,抗饱和过载是雷达抗干扰的一条重要措施。雷达常采用的抗饱和过载技术有宽动态范围接收机(如对数接收机、线性-对数接收机)、瞬时自动增益控制电路、“宽-限-窄”电路、检波延迟控制电路、快速时间常数电路、近程增益控制电路、微波抗饱和电路等。

网友:
学习学习,无线电知识。

网友:
学习无线电知识。

网友:
学习学习,神秘的无线电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