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I AD5820 VCM驱动芯片datasheet/规格书

楼主(2022-05-26):
AD5820是一款10位DAC,具有100mA输出电流吸收能力。它具有一个内部基准,并采用2.3V至5.5V单电源供电。DAC通过2线(I2C兼容)串行接口控制,该接口以高达400kHz的时钟速率运行。AD5820独特的专有压摆率控制模式允许用户自定义输出瞬态响应,从而克服与减小外形尺寸的音圈电机(VCM)相关的机械振铃。
AD5820还集成了一个上电复位电路,可确保DAC输出电压高达0V并保持在该位置,直到发生有效写入。它具有断电功能,可将器件的电流消耗降低至最大1µA。
AD5820专为照相手机、数码相机和便携式摄像机中的自动对焦、图像稳定和光学变焦应用而设计。
AD5820还具有许多工业应用,例如在-40°C至+85°C的范围内控制温度、光和运动,而无需降容。
AD5820的I2C地址为0x18h。

AD5820原理框图:

特征
-100mA电流吸收器
-提供2*3阵列、1mm*1.5mmWLCSP封装
-提供3mm*3mmLFCSP
-2线(I2C兼容)1.8V串行接口
-10位分辨率DAC
-集成电流检测电阻
-可选输出压摆率控制
-2.3V至5.5V电源
-保证所有代码的单调性
-掉电至0.5µA(典型值)
-内部参考
-超低噪声前置放大器
-掉电功能
-上电复位

工业应用
加热器控制
风扇控制
冷却器 (Peltier) 控制
电磁阀控制
阀门控制
线性执行器控制
灯光控制
电流回路控制

静电注意事项
ESD(静电放电)敏感器件。 高达 4000 V 的静电荷很容易积聚在人体和测试设备上,并且可以在不被检测到的情况下放电。 尽管该产品具有专有的 ESD 保护电路,但在受到高能静电放电的设备上可能会发生永久性损坏。 因此,建议采取适当的 ESD 预防措施,以避免性能下降或功能丧失。

网友:
学习学习,这个在哪些地方应用呢?

网友:
在哪里使用呢?能搞什么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