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控制驱动LED电路问题

楼主(2022-05-26):
    请教一下,关于三极管控制LED问题,先上图如下:
    右边是常规接法,假如某种情况下,一定要用NPN管,接LED正极呢,会有什么问题吗?
很多人一看这种接法,就直接说这个电路有错误,要么换PNP,要么接到负极,但实际上这种接法好像也能正常使用。
不知道左边这个电路有什么缺点,请各位大佬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能使用,左边不稳定。
    1,是等于三极管带载,增大了三极管的负担。
    2,电源不稳定时有可能会闪。正常的话也可以凑和用,最好还是右边。

网友:
    也会亮,但没人这样搞,要看IO口电压,比LED导通压降+0.7V高,而且R1电阻影响也很大,电源不稳了CE电流波动大灯就不稳定

网友:
    Open Collector and Open Drain

网友:
    将PNP和NPN管子在图上标清楚了,才能判断正误

网友:
    左边的电路,如果IO口驱动电压足够高(>LED压降+0.7V+1K电阻压降)也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都能用。但右边的可靠一些,适用面广一些,左边的那个驱动电压必须高于BE结压降+LED正向压降,相对适用面要小一些,不过单片机的I/O口输出电压通常都够用了。除非低压供电的单片机。

网友:
    SUPERDOG讲的很明白啊,控制极与参考点的电压要保证。 左边的BE间的电压就受到了LED的影响,右边的就没有,你看SUPERDOG那个图,哪个都没有别的来影响控制与参考间的电压。

网友:
    考虑的是可靠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