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CST吸波体后处理介电常数和磁导率总是报错

楼主(2022-05-26):
    设计的很常规的超材料吸波体,想后处理导出介电常数和磁导率,就很迷惑。总是报错。显示调用函数出错:template based post-processing result "extract material properties":error in calling "evaluate multiple 1Dcomplex"function。使用的是默认的弗洛凯端口,不太懂,为什么会报错呢?

网友:
    把Setting传一下?感觉可能是A,B,C设置错了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原因是S21太小,同时它又当作分母,你把背部金属板去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同样问题,原因是S21太小,同时它又当作分母,你把背部金属板去掉就好了

去掉金属板再计算的话,S21就不为0了吧,这样S11也和之前不一致了,这样算出来的电磁参数对嘛

网友: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S21够大,你就可以得到电磁参数。实际上一般通过在金属板四端开小孔来使得S21不为0,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