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测试FPGA晶振是否工作

楼主(2022-05-26):
本人做了一块FPGA的板子,现在下不下去程序。总是说找不到JTAG接口,我想看看是不是我板上是晶振没有工作,请问哪位高手能帮忙解决哈。谢谢

网友:
    晶振不会那么容易出事吧,你程序下不去,更有可能是驱动问题、芯片烧了、或管脚断开等。
    如果实在要测下晶振,我想示波器可以吧。

网友:
    找不到JTAG的原因可能是下载接口(10脚插针处)与目标设备(fpga或者 EPCS)的连接线没有连接上,可能是由于焊接不牢固所致,就是有虚焊的地方,请仔细检查 tms tck tdi tdo等引脚是否焊接牢固,芯片烧坏的可能性不大,这个和晶振工不工作也没关系的。若想看晶振是否起振可以用示波器观察 应看到相应频率的正弦波,或者用万用表测量输出端与地,会有一半的VCC电压

网友:
    直接用示波器测一下板子上的晶振,就知道晶振工作没。
    如果用的台式机,最好用机箱后面的USB口。

网友:
    找不到JTAG口不会与晶振有关.我的FPGA板子拆个晶拆出来都能找到啦.检查你那块EPCS配置芯片与JTAG口有没接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