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有何区别?各自适用于什么电路中?

楼主(2022-05-26):
    开关二极管与稳压二极管有何区别?各自适用于什么电路中?

网友:
    开关二极管主要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通特性,主要用高频小信号电流的嵌位
    稳压二极管主要是利用二极管反向雪崩击穿特性,主要用稳压、限压电路

网友:
    开关二极管的用法:
    1、用作开关电路。在导通状态下,二极管在正向电压作用下电阻很小,相当于一只接通的开关;在截止状态下,电阻很大,如同一只断开的开关。利用这种特性,可以组成各种逻辑电路。
    2、作为温度检测器件。因为二极管的PN结具有负温度特性,温度每升高一度C,它的正向压降就降低3mV左右。只要用一个电阻和二极管串接,电阻起到限流的作用,就能检测电器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