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过流问题

楼主(2022-05-26):
请问怎样判断一个MOS管通过的最大电流啊?(即过电流)

网友:
使用仿真软件,当它达到最大电流时就会击穿,突变的地方就是它的数值

网友:
这个是依据PDF判断的,不是实际测的。
一般DataSheet的PDF上会同时给出最大电流以及测试条件的。

网友:
楼上说的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