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

楼主(2022-05-26):
cpld的功能和作用是什么?

网友:
cpld:complex programmable logic devices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主要用于数据逻辑处理,任何数字器件的功能,它都能完成。

网友:
CPLD复杂可编程逻辑器件,是一种用户根据各自需要而自行构造逻辑功能的数字集成电路。

网友:
是一种用户根据各自需要而自行构造逻辑功能的数字集成电路。其基本设计方法是借助集成开发软件平台,用原理图、硬件描述语言等方法,生成相应的目标文件,通过下载电缆(“在系统”编程)将代码传送到目标芯片中,实现设计的数字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