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cadence画PCB上天线?

楼主(2022-05-26):
如何用cadence画PCB上天线?

网友:
最近刚研究了这个事情,画天线需要知道天线的谐振频率,具体画出来的天线性能怎么样,需要用HFSS进行仿真(我是用的这个软件,别的不懂),仿真完了天线的回波损耗和50欧姆阻抗都符合预期了,从HFSS中导出dxf文件,然后从Cadence导入,放好导入的dxf文件位置,比对着画就行。投板的时候注意要求厂家对天线进行阻抗匹配。

网友:
    可以试一下一楼的说法

网友:
    再看看别人是怎么说的,学习学习

网友:
    建议使用RF option,可以快画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