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进线接法

楼主(2022-05-26):
开关电源的进线有三根L、N和地,插头是两相的 ,不接地的情况会怎么样?

网友:
接地后会安全些,不接地漏电是不大安全。

网友:
使用没有什么区别,只是地线而已,如果里面有屏蔽层的话,没有地线,电磁干扰会大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