贴片三极管用什么代替?

楼主(2022-05-26):
三极管上标着 1HC 和1HD ,该三极管用于货车24v供电暖风控制系统,帮忙看看用什么可以代替。

网友:
用插件三极管可以代替

网友:
贴片三极管和插件三极管是一样的,只不过是封装不同而已。贴片更小,省空间和免去人工插件。插件一般是TO-92封装,而贴片一般是SOT-23封装。两者在放大参数上基本是一样的。

网友:
三极管有一个重要参数就是电流放大系数β。当三极管的基极上加一个微小的电流时,在集电极上可以得到一个是注入电流β倍的电流,即集电极电流。

并且基极电流很小的变化可以引起集电极电流很大的变化,这就是贴片三极管的放大作用。 三极管还可以作电子开关,以及配合其它电子元件还可以构成振荡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