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一个蜂鸣器发声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

楼主(2022-05-26):
让一个蜂鸣器发声最简单的办法是什么?

网友:
给有源给电压,无源给脉冲。

网友:
最简单的办法,直流脉冲电压。

网友:
用个9V电池一接就行。

网友:
无源蜂鸣器,给固定频率脉冲,简单说就是高低高低的电频,它就会叫了。 有源的蜂鸣器,直接驱动就可以了,像LED一样,直接点亮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