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G极电阻太小影响

楼主(2022-05-26):
    MOS管G极电阻太小会有什么影响?烧管子?目前G极是贴10欧,产线生产发现有小概率烧Q6

网友A:
    要烧也是烧Q5 Q7,而不是Q6Q8吧.
MOS管为什么要串一个小电阻.原因你可以拿软件模拟一下,MOS管的G极是绝缘的,那对DS就是一个电容.而导线是有电感的.这也是没法避免的.你在仿真软件里试一下就知道,如果没有电阻,当发生开关变化时,G极会产生一个振铃,最大值约2倍于驱动电压,这有可能引起MOS损坏.最小值可能会引起MOS第二次关断,为了避免这种问题,增加电阻.让这个LC电路的Q值变低不要产生明显的振荡.
    我看你这个关断用的电阻R27 R28达到10K,Q6 Q8寄生着电容.当Q6/Q8关闭时,Q5 Q7的G极不能立即关闭,带来较大的开关损耗.这时管子就容易挂,应该次R27 R28改成较小的电阻降低开关损耗.但要注意7002的最大电流明显小于其它MOS,别让电流超过7002的最大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烧也是烧Q5 Q7,而不是Q6Q8吧.
MOS管为什么要串一个小电阻.原因你可以拿软件模拟一下,MOS管的G极是绝缘的 ...

Q5 Q7的G极不能立即关闭,带来较大的开关损耗?损耗就会容易挂?那工作的时候不是一直都在损耗吗?不太明白这句话的意思

网友:
    gs并电阻,有悬空态

网友:
    烧Q6就有点诡异了,不知道开关频率是多少?

网友(2022-08-01):
    你先检查下你的MOS管各个管脚和原理图是对应的不?你原理图的MOS管好像是个P型的,但管脚顺序又不对,如果是N型的,就是箭头方向不对,其他都对。多注意下G极的布线,布不好会有寄生电感,从而产生振铃,导致烧管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