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cs16无法配置fpga

楼主(2022-05-26):
pga从epcs中读取配置数据,不停地读取,config_done引脚不能变高,请问怎样解决

网友A:
是什么样的板子,最好发一下原理图。另外usbblaster下载是否可以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什么样的板子,最好发一下原理图。另外usbblaster下载是否可以运行

查出问题了,发现是quartus 9.1版本的问题,生成的配置文件有问题

网友:
    可以用usbblaster下载,就是fpga读取epce中的数据时,config_done无法抬高电平,导致不停地读取epcs中的数据。用的是as配置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