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抑制电池插拔瞬间电压

楼主(2022-05-26):
VIN接入电池瞬间打火花,导致芯片击穿,大佬们,怎么设计电路防止这种情况?

緩啟動Soft-Start)

网友:
    加个热拔插电路

网友:
    0SMF33A的最大钳位电压是53.3V,IP652输入电压最大为40V,肯定会击穿你的芯片,把SMF33A改成SMF26A试试,应该就OK了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加个缓启电路,如果还想更可靠,再加个热插拔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