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hspicer怎么做相位噪声仿真?

楼主(2022-05-26):
hspicer怎么做相位噪声仿真?

网友:
通常情况下,一个单频率正弦信号在频域上应该是一个单脉冲,而实际观察中,会发现在频谱上在该频率周围起刺,低噪被抬起来了,越接近信号频率,噪声越高,相位噪声就是描述这种噪声干扰的。在某频率下1hz频宽,噪声功率与载波的比值。这个是接收机本振信号的重要指标,灵敏度就看它了

网友:
    看看大佬们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