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连好线后会有一小截多余的

楼主(2022-05-26):
如图所示,连好之后线看起来多了对不上,一修线就会分开两截,有人遇到过么

网友A:
移到板外,再copy进来就解决了,可能是模块进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移到板外,再copy进来就解决了,可能是模块进来的

不是模块,是自己走的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www.eda365.com/thread-280600-1-1.html

谢谢大佬解答,谢谢大佬解答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佬解答,谢谢大佬解答

我就是自己建立的group,并没有模块复用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自己建立的group,并没有模块复用哦

自己建立的group不要加入走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自己建立的group不要加入走线

我带上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带上线了

带上线肯定会这样,前期为了方便可以带上,位置固定下来后就将group删掉再去走线就不会了

网友C:
线在group组里面,再用add connect去修改线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平时用的解决方法是把线移出去,再copy回来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线在group组里面,再用add connect去修改线的话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我平时用的解决方法是把线移出去,再copy回来就行了

好的,谢谢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