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最终是要把编好的代码烧入arm处理器的rom中,这和pc端必须装linux系统有什么...

楼主(2022-05-26):
嵌入式最终是要把编好的代码烧入ARM处理器的rom中,这和pc端必须装linux系统有什么关系?

网友:
没有必然的联系。因为WIN下也有ARM的开发平台,完全可以通过在WIN的开发平台下写好再烧录。
不过时候需要在ARM上运行LINUX操作系统,这需要交叉编译,LINUX上有成熟免费的平台可以完成这个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