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用orcad capture CIS 画原理图能导入Allegro PCB design中吗,能不能两者同步...

楼主(2022-05-26):
就是我在原理图里改变了,能在PCB 中直接更新吗?我用的版本是cadence spb16.3.

网友:
你在ORCAD里option里PREFERENCES下选择MISCELLANEOUS选择ENBLE INTERTOOL COMMUNICATION就可以同步了。
同时在建立网络表时选择你的输入板文件和输出板文件,选择更新方式即可。

网友: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这个是通过交互或者重新生成网表来进行更新的。

网友:
    在17.4版本可以实现无缝衔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