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pice仿真全桥式整流电路的问题

楼主(2022-05-26):
如图所示,我弄的一个全桥整流电路,但是点击仿真之后变成图上所示(我按了显示各点电压,发现电压都是几uv,而且在加了电压探针后仿真也没有对应的波形)求大神指点呀0.0~
我用multisim14.0做也是这个电路图(参数都是一摸一样的),那里就能有正常波形,为什么Pspice这里显示没电压呢?

网友:
估计是探针测量的是对地电压,而你的电路应该还没有对地形成回路;
其中,U1U4应该使用同一个触发信号,U2U3应该使用同一个触发信号,而这两个触发信号需要有180°的相位差,即U1U4导通时,U2U3是截止的,反之亦然

网友:
可以试一下楼上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