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 画完原理图库时,再添加封装时,能否看的出原理图跟封装的脚对应...

楼主(2022-05-27):
    altium designer 画完原理图库时,再添加封装时,能否看的出原理图跟封装的脚对应起来?

网友:
    画完图,编译一下,有错误会有提示,也可以在每个元件的的属性中看元件引脚项,那里也可以看到对应的封装引脚号。或在导入PCB时,也会出现引脚错误提示

网友:
    可以,打开原理图库文件,双击原件的引脚,deisgnator的编号对应的就是pcb封装的引脚号,只要他们是对应的就可以,

网友:
    可以
    每个元件引脚都有序号,同一序号就是对应相同的引脚的。
    不过原理图元件的引脚序号要在库中才能看得到,而且引脚序号要设置为“Visible"(可见的)。
    原理图中元件,一般来说序号(IC除外)是隐藏的,在库中才能看到
    在原理图库中可设置引脚序号可见
双击一引脚,弹出对话框,在Designator 后面的"Visible"前的框打上勾,按“确定”
引脚就可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