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几款1.2V的LDO(最好固定输出)?

楼主(2022-05-27):
    帮忙推荐几款1.2V的LDO(最好固定输出)?

网友A:
    输入电压是多少?
输入电压是多少?电流多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电压是多少?
输入电压是多少?电流多大。

输入5V,电流100mA~500MA都可以的。

网友:
    如果输入5v,就不需要“LDO".317足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