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留元件與走線在schematic中,但在layout是失效的

楼主(2022-05-27):
    各位前辈先进们,目前遇到一个问题是,不确定某特定元件是否会应用在实体电路中,因此想保留该元件在电路图中,但在layout中不希望有该鼠线及元件出现,请问我在shcematic中要如何设定?

网友:
    截图,以图片的形式放在原理图里面。这样就不会有电器属性了。

网友A:
    对不想出现的元件或电路放置编译屏蔽
P---Directives---compile mask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不想出现的元件或电路放置编译屏蔽
P---Directives---compile mask

    感谢P大回覆。
但我试了一下,发现只是单纯不在线路图被compile,但依旧会更新至layout当中。

我希望的是,在schematic上有线路或零件绘制,但我想屏蔽它们,使它保存在schematic中却不在layout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