添加过孔变绿了,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2-05-27):
添加过孔变绿了,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
过孔和线不是同一网络或间距设定太小。右键-冲突里查看。

网友:
    很显然是违反规则了,要善用搜索啊。

网友:
    过孔没网络。你双击过孔,将NET改为EEPROM。

网友:
    鼠标指在绿色的地方,悬停,会有提示的,一般是根据提示修改孔的位置、大小或者元件间距等规则即可。

网友:
    在规则设置里修改过孔的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