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数字量输入,模拟量输出类的芯片?

楼主(2022-05-27):
有没有数字量输入,模拟量输出类的芯片?

网友:
那要看你的数字量是几位的啦,如果是一位的就简单。如果是两位以上的就要用译码器解码输出。

网友:
你需要的DAC芯片,根据要求自己可以选择TI或者ADI的DAC芯片,主要关注位数、输出电压范围、转换速率。

网友:
具体要求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