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线到铜皮最小距离

楼主(2022-05-27):
请教一下板厂的工程师,走线到走线的间距和走线到铜皮的间距有不一样吗?在蚀刻工艺上。

2层板控制走线到铜皮距离,板厂说必须大于6mil,那为啥走线到走先能控制到4mil 甚至3mil

网友:
    板厂骗你的,话说你2层板应该密度不大,所有电气属性的东西距离都调成6做不到吗?越简单的板子间距最好调大一点。加工成本的关系

网友A:
    跟你PCB上的完成铜厚要求也有关系,铜越厚,间距就要求越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跟你PCB上的完成铜厚要求也有关系,铜越厚,间距就要求越大

是正常铜厚,就算铜厚了,那走线还能做4mil线宽线距呢,铜皮间距就不行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正常铜厚,就算铜厚了,那走线还能做4mil线宽线距呢,铜皮间距就不行

    实际产品生产要考虑良率的.如果铜皮间距也是4mil.基本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点都是细密间距.生产良率很低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产品生产要考虑良率的.如果铜皮间距也是4mil.基本就意味着绝大部分点都是细密间距.生产良率很低的.

2层板 2颗DDR4  有什么办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正常铜厚,就算铜厚了,那走线还能做4mil线宽线距呢,铜皮间距就不行

    板厂要求的线到铜皮间距这么大,如果不是个别特殊位置,那就是板厂的问题了,换家工艺好点的工厂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2层板 2颗DDR4  有什么办法?

阻抗线多吗?  按线到铜5mil间距能不能走出来.圈出来给到板厂,说下这几个地方要按共面控制,线到铜不能改,其他地方按你们建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