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线射频识别(RFID)是怎样工作的?

楼主(2022-05-27):
无线射频识别(RFID)是怎样工作的?

网友:
    RFID系统的工作原理如下:读写器通过其天线向外发送一定频率的电磁波;当电子标签进入到发射天线的工作范围内后其内部产生感应电流而被激活,于是将其存储的信息通过内部天线发送出来;读写器的天线接收到来自电子标签的载波信号,将其传送给读写器;读写器对接收到的信号进行解调与解码处理,并将处理后的数据发送给上位机或PLC处理系统。

网友:
    电子标签类似于条码系统中的条码,其内部集成了一个可以擦写的芯片,用于存储信息。根据是否带电池,电子标签分为有源和无源两种。有源电子标签带有电池,与无源电子标签相比,可读的距离较远

网友:
    一个RFID系统一般由四部分组成:电子标签、天线、读写器及应用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