迅为iTOP-RK3568开发板编写LED驱动

楼主(2022-05-27):
我们在 ubuntu 的 home/nfs/07 目录下新建 led.c 文件,可以在上次实验的驱动代码基础上进行修改,以
下代码为完整的驱动代码。
我们已经学会了杂项设备驱动编写的基本流程,其实需求已经完成了一半了,我们已经注册了杂项设
备,并生成了设备节点。接下来我们要完成控制 BEEP 的逻辑操作,那么控制 BEEP 就涉及到了对寄存器的
 操作,但是对寄存器的操作我们是不能直接访问的,因为 linux 不能直接访问我们的物理地址,需要把物理
地址先映射成虚拟地址,我们完成这一步转换需要用到 ioremap 函数。
 完整的驱动文件如下所示:
/*
 * @Descripttion: 基于杂项设备的 LED 驱动
version:
 * @Author:
 * @Date: 2021-02-23 13:54:49
 */
 #include <linux/init.h>
//初始化头文件
#include <linux/module.h>
//最基本的文件,支持动态添加和卸载模块。
#include <linux/miscdevice.h> //包含了 miscdevice 结构的定义及相关的操作函数。
#include <linux/fs.h>
 //文件系统头文件,定义文件表结构(file,buffer_head,m_inode 等)
#include <linux/uaccess.h>
 //包含了 copy_to_user、copy_from_user 等内核访问用户进程内存地址的函
数定义。
#include <linux/io.h>
 //包含了 ioremap、iowrite 等内核访问 IO 内存等函数的定义。
#include <linux/kernel.h>
 //驱动要写入内核,与内核相关的头文件
#define GPIO_DR 0xfdd60000 //LED 物理地址,通过查看原理图得知
unsigned int *vir_gpio_dr; //存放映射完的虚拟地址的首地址
/**
 * @name: misc_read
* @test: 从设备中读取数据,当用户层调用函数 read 时,对应的,内核驱动就会调用这个函数。
msg:
 * @param {structfile} *file file 结构体
param {char__user} *ubuf 这是对应用户层的 read 函数的第二个参数 void *buf
* @param {size_t} size 对应应用层的 read 函数的第三个参数
* @param {loff_t} *loff_t 这是用于存放文件的偏移量的,回想一下系统编程时,读写文件的操作都会使
偏移量往后移。
return {*} 当返回正数时,内核会把值传给应用程序的返回值。一般的,调用成功会返回成功读取
 的字节数。
 如果返回负数,内核就会认为这是错误,应用程序返回-1
 */
 ssize_t misc_read (struct file *file, char __user *ubuf, size_t size, loff_t *loff_t)
{
printk("misc_read\n ");
return 0;

/**
 * @name: misc_write
* @test: 往设备写入数据,当用户层调用函数 write 时,对应的,内核驱动就会调用这个函数。
* @msg:
* @param {structfile} * filefile 结构体
param {constchar__user} *ubuf 这是对应用户层的 write 函数的第二个参数 const void *buf
 * @param {size_t} size 对应用户层的 write 函数的第三个参数 count。
* @param {loff_t} *loff_t 这是用于存放文件的偏移量的,回想一下系统编程时,读写文件的操作都会使
 偏移量往后移。
return {*} 当返回正数时,内核会把值传给应用程序的返回值。一般的,调用成功会返回成功读取
的字节数。
 如果返回负数,内核就会认为这是错误,应用程序返回-1。
*/
ssize_t misc_write (struct file *file, const char __user *ubuf, size_t size, loff_t *loff_t)
{
/*应用程序传入数据到内核空间,然后控制蜂鸣器的逻辑,在此添加*/
 // kbuf 保存的是从应用层读取到的数据
char kbuf[64] = {0};
// copy_from_user 从应用层传递数据给内核层
if(copy_from_user(kbuf,ubuf,size)!= 0)
 {
 // copy_from_user 传递失败打印
printk("copy_from_user error \n ");
 return -1;
 }
//打印传递进内核的数据
printk("kbuf is %d\n ",kbuf[0]);
 if(kbuf[0]==1) //传入数据为 1 ,LED 亮
{
*vir_gpio_dr = 0x80008000;

else if(kbuf[0]==0) //传入数据为 0,LED 灭
*vir_gpio_dr = 0x80000000;
return 0;
 }
/**
* @name: misc_release
* @test: 当设备文件被关闭时内核会调用这个操作,当然这也可以不实现,函数默认为 NULL。关闭设
 备永远成功。
msg:
 * @param {structinode} *inode 设备节点
* @param {structfile} *file filefile 结构体
* @return {0}
 */
 int misc_release(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e){
printk("hello misc_relaease bye bye \n ");
 return 0;
 }
/**
 * @name: misc_open
* @test: 在操作设备前必须先调用 open 函数打开文件,可以干一些需要的初始化操作。
* @msg:
 * @param {structinode} *inode 设备节点
* @param {structfile} *file filefile 结构体
return {0}
 */
 int misc_open(struct inode *inode,struct file *file){
 printk("hello misc_open\n ");
return 0;
 }
//文件操作集
struct file_operations misc_fops={
.owner = THIS_MODULE,
.open = misc_open,
 .release = misc_release,
.read = misc_read,
.write = misc_write,
};
//miscdevice 结构体
struct miscdevice misc_dev = {
.minor = MISC_DYNAMIC_MINOR,
 .name = "hello_misc",
.fops = &misc_fops,
 };
static int misc_init(void)
 {
 int ret;
 //注册杂项设备
ret = misc_register(&misc_dev);
if(ret<0)
 {
printk("misc registe is error \n");
 }
 printk("misc registe is succeed \n");
//将物理地址转化为虚拟地址
vir_gpio_dr = ioremap(GPIO_DR,4);
 if(vir_gpio_dr == NULL)

printk("GPIO_DR ioremap is error \n");
return EBUSY;
 }
 printk("GPIO_DR ioremap is ok \n");
 return 0;
}
 static void misc_exit(void){
 //卸载杂项设备
misc_deregister(&misc_dev);
iounmap(vir_gpio_dr);
printk(" misc gooodbye! \n");
 }
module_init(misc_init);
 module_exit(misc_exit);
 MODULE_LICENSE("GPL");
更多内容请关注:北京迅为

网友:
非常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