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器件常用参数解释和ESD器件选型参考

楼主(2022-05-27):
ESD器件选型步骤
1. 计算接口信号幅值的范围来确定ESD器件的工作电压;
2.根据信号类型决定使用单向或者双向ESD器件;双向ESD器件和单向ESD器件的特点,单向ESD器件对于负压的保护更好。
3.根据信号速率决定该接口能承受的最大寄生电容;
4.根据电路系统的最大承受电压冲击,选择适合的钳位电压;
5.确保ESD器件可达到或超过IEC 61000-4-2 level4。
6.选择合适的封装尺寸。
ESD器件常用参数解释:
1. 最大反向工作电压VRWM
TVS保护电路的过程中,在一定的反向电流(I)下,VRWM TVS两端的电压值称为最大反向工作电压VRWM,应大于或等于被保护电路的最大工作电压。(即额定反向关断电压)
2. 最小击穿电压V
TVS管处于击穿的区域内,在一定的测试电流(IT)下,TVS两端的电压称为击穿电压。VBR=VRWM/KBR (其中,KBR=0.8~0.9)。
3. 最大箝位电压V
在脉冲峰值电流作用下,TVS两端的最大电压称为最大箝位电压。应小于被保护电路的损坏电压,即VC=KC×VBR (其中,KC=1.3)。
4. 漏电流(IR):
当最大反向工作电压VRWM施加到TVS上时,TVS管有一个漏电流IR。
5. 最大反向脉冲峰值电流IPP:
规定的脉冲条件下,TVS管击穿时允许通过的最大脉冲峰值电流。
6. 反向脉冲峰值功率P:
TVs管能够承受的最大脉冲功率,PPP取决于脉冲峰值电流IPP和最大钳位电压VC,与脉冲波形、脉冲时间及环境温度有关。瞬态脉冲功率的最大值PPP=IPP×最大箝位电压VC(MAX)。要保证TVS能够正常工作,需要确认额定.瞬态脉冲功率PPR大于最大瞬态浪涌功率。规定的脉冲持续时间内,TVS的最大峰值脉冲功耗PM必须大于被保护电路内可能出现的峰值脉冲功率。在确定了最大箝位电压后,其峰值脉冲电流应大于瞬态浪涌电流。

网友:
器件的各项性能指标很重要啊,影响非常大。

网友:
性能指标很重要啊,影响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