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感在电路中都有什么作用?

楼主(2022-05-27):
    电感在电路中都有什么作用?

网友:
    电感在电路中的作用就是能够阻碍电流发生变化,和电阻阻碍电流不一样,电阻阻碍电流是消耗电流,而电感只是比较单纯的阻碍电流变大或者变小,在阻止电流的过程中不会消耗电能,而且还会把电流以磁场的方式暂时储存电能,遇到电流变小后就会释放电能,这样电流就不会变化。

网友:
    电感有阻流作用线圈中的自感电动势总是与线圈中的电流变化相对抗。

网友:
    电感通直流,阻交流 。通直流:所谓通直流就是指在直流电路中,电感的作用就相当于一根导线,不起任何作用. 阻交流:在交流电路中,电感会有阻抗,即XL,整个电路的电流会变小,对交流有一定的阻碍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