锂电池供电设备电池低电量判断依据

楼主(2022-05-27):
    如果便携式设备采用锂电池供电,有几个问题咨询下:

    1.电池电压必须ADC采集监控具体电压还是给一个比较基准,到了这个点提示充电?

    2.真对锂电池,电压降低到满电电压的百分多少(不考虑耗电快慢,仅考虑电池的使用寿命影响)该提示充电?

    3.想知道有过使用经验的朋友这方面怎么处理的?

网友:
    提示充电这个我觉得没有太大的要求,根据使用要求,提示充电之后还需要能用多久时间。
    我一般百分之20%提示充电。

网友:
    锂电池的电量会因内阻增大减小, 有文章介绍过英国海军用电压测电量, 造成无法发出炮弹的例子。
    标准测法要作一个周期充放电, 测出电容量。可以参考一下电池测i试系统的说明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