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NTRO VX1.2 中心库cell分区问题

楼主(2022-05-27):
    中心库cell下面新建分区输入CON,建立好后,复制和移动cell到这里面不行错误提示,CON也无法删除(错误提示)重新建立一个CON1却可以正常使用,可以正常删除, 建立其它的分区比如C,R等也正常,是不是这个软件不支持CON字符分区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是不是软件安装的问题

楼主:
    我感觉软件安装没有问题,其它功能操作都正常,用别的字符输入也没有问题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是操作系统不支持CON等字符输入,只能改用其它字符

网友:
    不是。可能是之前有被锁住了。重建一个中心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