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N-MOS、P-MOS分别指N沟道MOS管和P沟道MOS管吗?

楼主(2022-05-27):
请问,N-MOS、P-MOS分别指N沟道MOS管和P沟道MOS管吗?

网友:
MOS依照其“通道”的极性不同,可分为'N"沟与‘p“沟的MOSFET结构

网友:
mos管是金属(metal)-氧化物(oxide)-半导体(semiconductor)场效应晶体管,或者称是金属-绝缘体(insulator)-半导体。

网友:
MOS管的source和drain是可以对调的,他们都是在P型backgate中形成的N型区。在多数情况下,这个两个区是一样的,即使两端对调也不会影响器件的性能。这样的器件被认为是对称的。